GD32单片机

楼主(2022-07-21):
最近使用Gd32TBU6单片机驱动液晶屏,使用IAR在线仿真,程序正常运行,但是上电重启后,程序会在主循环执行几圈就停了,这个问题找了很久,之前用ReT6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我这种情况的大神

网友A:
没有看到代码,只能说个调试方法:
去掉一些代码,看主循环在去掉哪些代码后能正常循环,然后仔细研究这部分代码,
看是否有除数为0、数组越界等情况。
一些常见BUG: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935&extra=

网友B:
是不是用到pb3等一些调试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