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的两个iic进行通信

楼主(2022-07-21):
能不能用一个单片机的两个iic进行通信,数据互发,这个可以实现吗搜索
复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tJwWmSaERM9Uuo_UypvkQ 提取码:8848
既然是一个单片机,为啥不从内存直接复制,还要什么IIC?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单片机IIC支不支持从机模式,单片机都有UART接口,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聆听安静 :只要IIC支持从机模式就可以,但既然有串口,建议你用串口,通信速率和效率,是IIC不能比的。
支持,也有,但是想知道行不行的通

楼主:
支持,也有,但是想知道行不行的通

网友B:
可以。而且是一种很好学习I2C编程的方法

@xch :可以了
xch
@聆听安静 :你用啥MCU? 把代码传上来
那要怎么实现呢,运行到发送那挂了

网友C:
单片机在同一个时刻,既要作为主机,又要作为主机,你觉得可行吗?

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在同一个时刻,既要作为主机,又要作为主机,你觉得可行吗?

一根筋的不行

网友:
可以的,参考IPMB运行方式,只工作在主写、从读模式。

我就是这样写的
真的可以么?想看到实测有效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