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stm32h743 usb dma demo吗?

楼主(2022-07-21):
您好!我正在使用STM32H743单片机, threadx,usbx,netduo作为软件协议栈调试一个网络工程。当前工程调试已经完成,但是发现单片机大多数时间在处理usb nak事务,因此想增加usb dma功能,尝试修改了代码,完成了usb枚举,但是不能完成dhcp,因此我想找个h743 usb dma的demo参考下,能给我推荐一个吗?

网友A:
官方的开发板demo例程上面没有么?

网友B:
USB好像是单独的DMA接收和发送函数这种吧,你一查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C:
H7的啊,这个我没有,我都是用F103的

网友D:
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是为啥不能完成DHCP呀?

网友E:
是不是因为时序没配置好呢?导致不能用DHCP啊

网友F:
操作系统啊,我搞不定,这个你还是得问问专业的FAE才行

网友G:
USB官方的demo也不是很多,如果想要找demo估计有些难

网友H:
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MCU呢?比如沁恒的USB接口这块做的就很好,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I:
你找一下ST的代理商吧,他们能找到FAE,也能搞到新的资料,可能会帮助到你

网友J:
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答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