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的IAP改用串口2

楼主(2022-07-21):
#技术资源#采用官方提供的IAP例程,想把串口1改成串口2。原本以为只需要改一下头文件的宏定义,结果串口2无法通讯。

后来问题解决了,串口时钟初始化也需要改。
USART1对应的是APB2,USART2对应的是APB1。

网友A:
看看学习学习,涨点经验

网友B:
就改这么两处就可以了么

网友C:
串口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D:
串口的配置应该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E:
这个一直没有弄明白该咋搞,还是好好分析一下吧。

网友F:
xmodem可以实现吗

网友G(2022-08-20):
这个iap需要用哪个协议呢

网友H:
串口1和串口2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可以网络升级代码吗

网友J:
配置里应该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网友K:
需要调整串口2的优先级吗

网友L:
串口都是一样吧

网友M:
使用ymodem吗?

网友N:
传输文本的时候,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