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en.x-cube-audio库中SRC441 和 SRC236是否支持stm32H7系列MCU

楼主(2022-07-21):
rc, IO, ST, MCU
目前项目需要做音频采样率转换,移植库到stm32h725上使用出现返回值 SRC441_BAD_HW。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B:
这个建议你还是咨询一下官方的FAE哈,能确切一些

网友C:
你可以看看H7的数据手册,看看上面是否包含SRC这个

网友D:
这个是啥?一个库么?

网友E:
这个提示,是不是代表你的硬件不支持SRC441啊?

网友F:
没用过这个SRC,话说官方的demo上是否有这个呢?

网友G: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比较好奇,楼主能讲讲吗?

网友H:
按理来说,这种是否支持,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上面有体现

网友I:
没用过不敢妄论,但是我觉得H7性能这么高,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应该支持吧,毕竟H7是ST的性能很强的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