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无法使用STWB5MMG的QSPI IO2

楼主(2022-07-21):
IO, PA, ST, pi, PA7

2.

CS:  PA2       CLK: PA3
IO0: PB9
IO1: PB8
IO2: PA7   ----->驱动W25Q64(芯片正常),我用QSPI 4线传输的时候, 唯独这个线上的数据,一直是0。

IO3: PA6
ST 的技术团队能否测试下?

网友A: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呗,自己移植的话很用以出问题的

网友C:
很有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D:
你可以这样,关闭程序中其他功能,单独用驱动这个QSPI试试呢

网友E:
是不是你复用这块没做对啊?

网友F:
这芯片是不是有demo程序啊,你参考demo看看呢?

网友G:
你可以把代码都复制上来,单独把管脚拿出来好像也分析不出你出了啥问题

网友H: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IO没复用对呢?

网友I: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支持呢?

网友J:
没调试过STWB5MMG,不过你要是用cubemx配置就好了,基本底层驱动是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K:
你仿真看看,看看从哪儿出了问题呢

网友L:
一般情况官方只要有这外设,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