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PIC单片机

楼主:
ip, ic, pi, AI, gp, pic24h

分享一篇微芯单片机的文章MPLAB X IDE v5.20新建工程

1.在MPLAB的File选项卡中打开New Project,弹出如图1的窗口。

Family选项栏中选择相应的单片机,8位、16位和32位的,Device选项栏中选择PIC单片机的系列,我使用的PIC24HJ128GP506A型号。选择自己使用的型号就行。

2.第二步是选择连接目标板的仿真器件,这里有几个选项,亦是根据自己用的仿真器选择,我使用用的是MPLAB ICD4。

3.第三步选择工程,该IDE提供了三种工程模式。我选择第一个,其他两个目前还没使用,还不知道其用法。

4.第四步选择编译器,由于我使用的是PIC24HJ128GP506A,它是16位单片机,所以我只安装了XC16编译器,这里提醒:该IDE编译代码需要安装相应的编译器,并导入的,具体是导入编译器安装位置中的Bin文件。

5.第五步是为工程起个名字建好了一个空工程,这个空工程不带main.c文件,需要自己加入。并将文件名命名为“main”。.c 后缀IDE自加。

6.最后是建好工程的效果。

网友A(2022-11-06):
怎样建立mplab ide编译器可以使用的库文件

网友B:
MPLAB X IDE 在做PIC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能做仿真吗

网友C:
习惯用Mplab IDE 8.5了。

网友D:
把PICKIT3和MPLAB X软件,下载时出现错误,请问怎么办?

网友E:
各位觉得MPLAB X IDE好用吗?感觉编译环境太多了。

网友F:
PIC单片机 MPLAB IDE的器件支持界面个选项是什么含义?

网友C:
MPLAB IDE v8.92安装教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