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将工程从Microchip studio移植至IAR for ARM

楼主(2022-07-21):
ar, IO, ic, ip
芯片的型号是ATSAMC21G17A and ATSAMHA1G16B,原本的开发环境是microchip studio,现在想移到IAR的环境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注意一些编译器参数在不同编译器下的设置方式的转换就行了,如果没有特别参数,基本上只需要新建工程添加文件而已。

网友B(2022-11-05):
这个还可以在iar开发的吗?

网友C:
这个移植的是工程文件?还是外设的移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