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扫码枪,想避免别人抄袭拷贝,如何快速设计?

楼主(2022-07-21):
公司想快速设计一款工业扫码枪,如何避免被别人copy?

网友A:

可以考虑做个软加密,自身对设备的id做个认证

网友B:

软加密不行啊,现在都用硬件来设计,安全性更好,比如LKT4110U

为啥,以前用软加密也还行啊。

网友C:
加个没意义的器件,上次我就看到一个so-8封装的芯片,底下一片金属,外面8个脚各管各的,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但是可以让没bom的抄板人想到死

网友D:

肯定不行,现在**的技术更新换代了,只用软加密肯定不行

网友E:
贵司是防止copy什么呢?是有新的创新型技术么或者特色结构? 工业PAD  新大陆、斑马、东集、思必拓、优博讯、基恩士、、、都已经做很多年了,也在市场占据了各自的脚步。建议贵司从解析算法入手,这个才是是抄不走的。

网友F:

区别是什么?

一般说来,硬件加密的芯片内部更加不透明化,而认证的数据也是动态变化的,骗不过设备端

网友G:
很多都是抄硬件,软件自己写

网友H:
这年头,连个人隐私都莫法保证,还谈啥抄袭,要想抄袭你的东西,有的是办法和技术。

网友I:

是啊,如果快速的话可以考虑参数保护方案,或者对比认证方案,分分钟搞定加密搜索
复制

网友J:

加密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原理

网友K:

原理肯定是1动态,2加密了

楼主:

具体如何设计加密方案呢?

网友L:

我也想知道,认证和保护参数有啥区别?

网友A:

认证一般就是,我给你个数据,你计算下,我根据返回值判断你对不对,升级版的对口号,内部密钥不透露可以二次使用

网友F:

那参数保护是什么

参数保护,我估计是加密过程中带有参数

网友M:
不是磨掉丝印么 ?

网友I:

6 什么芯片支持,是哪家方案搜索
复制

网友D:

LKT4110U,凌  科 芯 安的可以看看

网友J:

好的,我知道了有机会看看

网友K:

是国产的 还是国外的

国内的,做的挺厉害的

网友N:
工业扫码枪,这也没什么技术难点啊。固件加密一下,防止被小白抄了就好啦

网友O:
板子上加个加密芯片就好了,比如ATECC608B,下面连接里有介绍使用方法。实现固件认证 + Security Boot。软件肯定是没法抄了,拿到HEX也没用,并且由于有Security Boot硬件完全拷贝也不行的。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a=show&id=31&m=Training
由于加密芯片是外置的,这样软件甚至可以做到允许芯片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失效,比如前1000次上电MCU如果没识别到外面的合法加密芯片,仍旧可以正常工作。超过1000次之后再失效,效果你懂得。

网友P(2022-10-08):

最早日本的工业计算机中,为了防止软片拷贝软件,将软驱的数据线中的几根线换位置,导致数据无法被识别,防止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