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高压差分探头结构设计

楼主(2022-07-21):
价格:1000 元
高压差分探头是指一对信号同时输入到放大电路中,然后相减,得到原始信号,差分放大器是由两个参数特性相同的晶体管用直接耦合方式构成的放大器,若两个输入端上分别输入大小相同且相位相同的信号时,输出为零,从而克服零点漂移。差分探头用于测量两个均非为地的测试点之间的电压差,可用于高达6000V的信号,由于具有共模抑制能力,成为较大部件中进行非地参考、浮动或隔离测量的选择,可将任意间的两点浮接信号,转换成对地的信号,以供应示波器、电表、或计算机使用,非常多的电路,尤其是电机电路,含有直流抵补或交流抵补甚至完全没有对地回路,此时冒然使用示波器将造成触电,或损坏示波器,或造成电线走火,此时唯有使用差分探头才是较好的选择。
常见的差分探头中有一类是针对低压信号的,在高速的数字电路中这种差分信号比较常见,这一类差分探头的测量电压常见的幅值是±8V,带宽一般在1GHz以上;另一类是专门针对高压测量的,测量电压高达上KV,在开关电源测量中这种差分信号比较常见,这类差分探头叫高压差分探头,测量电压一般在KV级别,带宽在20MHz—100MHz范围内比较常见。
差分探头主要是针对浮地系统的测量,电源系统测试中经常要求测量三相供电中的火线与火线,或者火线与零(中)线的相对电压差,很多用户直接使用单端探头测量两点电压,导致探头烧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大多数示波器的“信号公共线”终端与保护性接地系统相连接,通常称之为“接地”。
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有施加到示波器上,以及由示波器提供的信号都具有一个公共的连接点。该公用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壳通过使用交流电源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根导线地线,将探头地线连到一个测试点上。如果这时使用单端探头测量,那么单端探头的地线与供电线直接相连,后果必然是短路。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差分探头进行浮地测量。
以上就是高压差分探头结构设计,如您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陆普科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