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 EEPROM 晶振

楼主(2022-07-21):
正准备用M0系列芯片,用到ADC, TIMER, EEPROM, PWM,UART等功能,因为没有EEPROM,需要用FLASH模拟,但FLASH模拟需要切换到4M内部振荡器,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会导致定时器,通信,PWM工作频率改变,这个该怎么处理啊?难道只能用4M工作?这样又太慢了。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对吧,这样这个MCU就没有存世的必要了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662-1-1.html     这里的帖子是这么说的。但我看说明书好像没有这个操作。

网友B:
哪个芯片啊?华大的我也用了好多种,没这种情况,只是不同频率等待时间不一样,没说有切换主频这一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662-1-1.html     这里的帖子是这么说的。但我看说明书好像没有这个操作 ...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就是用的HC32L110,开始我也有你的疑问,后面问了FAE,也看了应用手册,明确可以在不同的频率下写FLASH,只是要调整时间参数。
我现在就是用的16M主频,用FLASH当EEPROM用,按照手册上给出的时间,测试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就是用的HC32L110,开始我也有你的疑问,后面问了FAE,也看了应用手册,明确可以 ...

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D:
不是主频分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