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中颖SH79F3283的时钟问题

楼主:
初步接触中颖芯片的人肯定非常迷茫找不到相应配置的时钟的地方,其实中颖芯片的时钟与它的下载软件有关,可以通过如下步骤配置时钟。
1.到中颖官网下载需要的下载软件
,这里我用的是ISP51,如下图:

2.安装这个软件,很简单的;

3.①打开软件,会看到如下图,选中代码选项:

②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时钟配置

网友A(2024-05-07):
感觉如果找不到配置时钟的地方的话 可以直接自己 写代码操作寄存器

网友B:
这个工具很方便的 不用自己写代码更改始终了

网友C:
主要是因为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对这个界面不是很熟悉

网友D:
中颖的芯片 大部分的可以选用的时钟源有几个呢

网友E:
这个工具非常不错啊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呢

网友F:
对于不能联网的设备  如何对时钟进行校准呢

网友G:
看芯片参考手册啊,这个工具又不是图形化配置工具。

网友H:
这个工具很方便

网友I:
使用这个工具就方便多了。

网友J:
没看懂这个工具咋用的

网友K:
一般时钟配置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例程的时钟方面的配置直接原封不动的复制下来就好

网友L(2024-07-22):
这是图形化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