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同步普通采集ADC+TIMER触发同步抢占采集ADC 如何配置

楼主(2022-07-21):
DMA同步普通采集ADC+TIMER触发同步抢占采集ADC 如何配置,希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BSP内ADC examples可参考,稍作修改即可

网友B:
参考例程,先配置ADC触发源为定时器,然后配置DMA  最后配置并启动定时器,DMA搬运完了进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