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M32和keil开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07-21):
使用keil5.37,这个版本比较高,之前用的keil都是带有Compiler Version 5的,现在这个高版本是不支持Compiler Version 5的,然后报了以下的错误: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STM32_HighPos
*** Target 'STM32_HighPos' uses ARM-Compiler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which is not available.
*** Please review the installed ARM Compiler Versions:
   'Manage Project Items - Folders/Extensions' to manage ARM Compiler Versions.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 to select an ARM Compiler Version for the target.
*** Rebuild aborted.

这个错误大家都咋解决的啊?把版本替换回来?还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A:
不支持的话那只有换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的话那只有换回来吧

其实支持的,我看我笔记本电脑上安装的是有2个版本的,5和6都有、但是台式机电脑就完蛋,后来被我还原5.26的了

网友B:
所以,版本的事,只要需求能满足,就不要轻易换

网友C:
这还能同时装两个版本?

网友D:
感觉是你的版本问题吧,你可以考虑把版本更换回来

网友E:
说实话,我也是5.37,竟然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F:
你电脑是不是出问题了啊,不然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G:
按理来说,跟版本应该没啥关系,是因为你软件没添加compilerVersion 5这个编译器

网友H:
还是用IAR吧,能好一些,编译也很快

网友I:
就是因为编译器的事儿,你用编译器6试试呢?

网友J:
这个错误就你可能需要重新安装keil了

网友K:
属实,5.37的版本太高了,你把版本降下来就行了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将5.37卸载了,然后安装的5.25就好用了

网友M:
这问题估计得重新安装了,不然也装不上compilerVersion 5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