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防浪涌器件的区别

楼主(2022-07-24):
压敏电阻功能:

防雷、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未工作时具有很高的阻抗(数兆欧),当瞬间突波电压出现时压敏电阻阻抗变低(几欧姆),使原线路短路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压敏电阻一旦击穿短路不可恢复必须更换。

压敏电阻的使用:

压敏电阻与被保护器件或装置并联使用并且常与保险管配合使用,当过压时压敏电阻短路若电路中过流保险管断开保护后级电路。使用电路如图1

压敏电阻的选用:

压敏电阻的选用有两个重要参数,标称压敏电压V1mA和通流容量。

1、标称压敏电压,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用V1mA表示。

压敏电压值的选择V1mA=1.5Vp=2.2VAC,式中,Vp 为电路额定电压的峰值,VAC为额定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压敏电阻的电压值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保护效果与使用寿命。

2、所谓通流容量,指环境温度为25℃时,对于规定的冲击电流波形和冲击电流次数而言,压敏电压的变化不超过± 10%时的最大脉冲电流值。

从保护效果出发,要求所选用的通流量大一些好。在许多情况下,但实际的通流量是很难精确计算的,则选用2-20KA 的产品。如果手头产品的通流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将几个压敏电阻并联使用,并联后的压敏电压不变,其通流量为各压敏电阻数值之和。要求并联的压敏电阻伏安特性尽量相同,否则易引起分流不均匀而损坏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和TVS管三种防浪涌器件的区别:

1、反应速度,压敏电阻(ns)介于气体放电管(几十ns)和TVS管(ps)之间。

2、通流能力,压敏电阻(KA到十KA)介于气体放电管(十KA可导通多次)和TVS管(几百A)之间。

3、原理上压敏电阻是氧化锌晶粒间的势垒效应,TVS管二极管的雪崩效应,气体放电管气体击穿放电。

4、电压范围:压敏电阻5.5V~550V TVS管10~9000V 气体放电管70V~3500V。

5、压敏电阻是双极性的,TVS管既可以是双极性又可以是单极性。

6、TVS管耐高压,ESD效果好,成本高;压敏电阻耐压值底,ESD效果差,成本低。

楼主:
压敏电阻与被保护器件或装置并联使用并且常与保险管配合使用,当过压时压敏电阻短路若电路中过流保险管断开保护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