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缆的分类方法

楼主(2022-07-23):
无论是网络还是通讯都离不开通信电缆,随着通信电缆的广泛应用,其分类也比较细致,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清楚的认识和选择,下面傲壹电子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通信电缆分类细则。

通信线缆型式分类

如果按照线缆的型式,通信电缆分类如下:

1、单导线:是指最原始的通信电缆,单导线回路,以大地作为回归线。

2、对称电缆:由两根在理想条件下完全相同的导线组成回路。

3、同轴电缆:将在同一轴线上的内、外两根导体组成回路,外导体包围着内导体,同时两者绝缘。

通信线缆应用场合分类

如果按照应用场合,通信电缆又可分为如下三类:

1、长途电缆:传输距离长,一般进行复用,多数直接埋在地下,少数情况下采用架空安装的方式,或者安装在管道中。

2、市内电缆:电缆内的导线“成双成对”,而且对数多。一般安装在管道中,少量的市内电缆附挂在建筑物上或架空安装。

3、局用电缆:主要指在电信局内使用的通信电缆,一般安装在配线架上,也有的安装在走线槽中;局用电缆用于电信局内传输设备与交换设备之间,以及其它局内设备的内部。在电信局内部为了防火,有时候还需要给局用电缆加上阻燃护套。

按上面的这种分类方法,通信电缆可以是对称电缆,也可以是同轴电缆。

对称线缆

由二根对称排列的导线组成通信回路。分高频和低频两种。前者最高传输频率可达 800千赫,相应为在一个回路中可开通180路电话;后者最高传输频率一般小于252千赫,相当于一个回路中可开通60路电话。对称通信电缆的电磁场呈开放状态(图4),在高频下回路的衰减和损耗较大,回路间相互干扰和外界干扰都较大,难于提高传输频率和容量。

长途对称通信电缆由不同数量和不同绝缘结构的四线组构成。四线组的常用形式为星绞组,也有的采用复对绞形式(图5)。绝缘有纸带绝缘、纸-绳(纸带和纸绳)绝缘、聚乙烯绳-带绝缘、聚苯乙烯绳-带绝缘和泡沫聚乙烯绝缘等多种。高频长途对称通信电缆传输频率高,所以对电缆的结构性能要求较高。一般采用绳-带绝缘的星绞四线组结构。绝缘材料常用聚苯乙烯、聚乙烯。纸带纸绳绝缘一般用于252千赫以下的低频对称通信电缆。

电话电缆是用于市内、近郊和工矿企业等较小范围的区域电话连接的对称通信电缆,常称市内电话电缆。其主要特点为对数多(最多可达数千对,一般为数百或数十对)。由于使用频率低,通信距离近,因此线径较长途通信电缆细,一般为0.5毫米。电话电缆的线组结构有对绞组、星绞组和复对绞组3种。按其线心绝缘和护层材料可分为纸绝缘铅护套电缆、聚乙烯绝缘组合护层电缆、油膏充填防水电缆、全塑电缆等。电话电缆中二根绝缘导线心按一定节距绞合成对构成一个绝缘线对。线对中二根绝缘导线心的颜色不同(一般为红色和白色),以便接线时区分。电话电缆的缆心结构一般分为同心式和单位式两种(图4)。同一层中相邻线对的绞合节距应不相同,以减小通话时的相互影响。在每一层中都设有一个标志对(分别为蓝色和白色),便于接线时辨认。在80对以上的电缆中往往置有预备线对以替换不合格线对。单位式电缆以50对或100对及相应的预备对绞合成一个基本单位,再由若干个基本单位绞合成电缆心。经干燥后挤压上护套制成电缆。

架空敷设的电话电缆需用自承式,由钢索承受整个电缆的重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制出在塑料电缆中填充油膏以防止潮气和水分的防水型电缆。

为了提高通信电缆的防潮性、稳定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市内电话电缆中广泛采用综合型电缆护层。其基本类型有3种。①Alpeth:缆心外挤压一层聚乙烯护层,再搭接地纵向包裹0.2毫米皱纹铝带,充以聚异丁烯绝缘复合物后外敷一层热塑性胶粘层,最外面挤压一层聚乙烯护套。②Stalpeth:皱纹铝带外纵包一层皱纹钢带,外覆一层热塑性材料,最外层再挤压一层聚乙烯护套。③Lepeth:缆心上包覆一层聚乙烯护套,其外敷一层粘性热塑性材料,最外面挤压一层铅管。

同轴线缆

由二根相互绝缘的同轴心的内外导体组成通信回路(同轴对),再由一个或多个同轴对绞合而成。同轴电缆多用作长途通信干线,开通多路载波通信或传输电视节目,也用作高效率的数据信息传输。

同轴对中两导体完全同心,在外导体以外不存在电磁场。因此,传输信号的衰减以及各同轴对之间的相互干扰小,抗外界干扰的性能也高于对称电缆。它的传输频率可达10~100兆赫以上。同轴通信电缆的型号根据同轴对的尺寸划分,有微同轴电缆内导体直径n/外导体直径D为0.6mm/2mm、0.9mm/3.2mm等)、小同轴电缆(n/D=1.2mm/4.4mm等)、中同轴电缆(n/D=2.6mm/9.5mm等)、大同轴电缆(n/D=5mm/18mm、11mm/41mm等)。

同轴通信电缆中同轴对的内导体为铜,断面为圆柱形,实心。为提高机械强度(例如作海底电缆时),也有采用钢心铜外层的双金属内导体。外导体一般用铜带制成,常用形式有皱边式、压痕式、锁齿式等。外导体需柔顺性好,稳定性高,加工工艺简单。同轴对内外导体的绝缘应具有低的介电系数和低的介质损耗,还应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以支撑外导体,使其与内导体保持同心。

楼主:
二根对称排列的导线组成通信回路。分高频和低频两种。前者最高传输频率可达 800千赫,相应为在一个回路中可开通180路电话;后者最高传输频率一般小于252千赫,相当于一个回路中可开通60路电话。对称通信电缆的电磁场呈开放状态(图4),在高频下回路的衰减和损耗较大,回路间相互干扰和外界干扰都较大,难于提高传输频率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