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关键指标有哪些?

楼主(2022-07-22):
选用TVS管关键指标
(1) Vrwm截止电压
TVS 的最高工作电压,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TVS劣化或损坏的最高工作峰值电压或直流峰值电压。对于交流电压,用最高工作电压有效值表示,在 Vrwm下,TVS 认为是不工作的,即是不导通的。电路设计时最高工作电压必须小于Vrwm,否则将会导致TVS动作导致电路异常。
(2) IR漏电流
漏电流,也称待机电流。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 TVS 的最大电流。TVS的漏电流一般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对于某一型号 TVS, IR 应在规定值范围内。对 TVS两端施加电压值为Vrwm,从电流表中读出的电流值即为TVS的漏电流IR 。对于同功率和同电压的 TVS,在Vrwm≤10V时,双向TVS 漏电流是单向 TVS 漏电流的 2 倍。对于一些模拟端口,漏电流会影响AD的采样值,所以TVS的漏电流越小越好。
(3) VBR击穿电压
击穿电压,指在 V-I 特性曲线上,在规定的脉冲直流电流It或接近发生雪崩的电流条件下测得 TVS 两端的电压。测试的电流It一般选取10mA左右,施加的电流的时间不应超过400ms,以免损坏器件,VBR MIN 和 VBR MAX 是 TVS 击穿电压的一个偏差,一般 TVS 为±5%的偏差。测量时,VBR落在VBR MIN和VBR MAX之间视为合格品。
(4) IPP峰值脉冲电流 ,VC钳位电压
峰值脉冲电流,给定脉冲电流波形的峰值。TVS一般选用 10/1000μs 电流波形。钳位电压,施加规定波形的峰值脉冲电流 I PP 时,TVS 两端测得的峰值电压。IPP及VC是衡量 TVS 在电路保护中抵抗浪涌脉冲电流及限制电压能力的参数,这两个参数是相互联系的。对于TVS 在防雷保护电路中的钳位特性,可以参考VC这个参数。对于相同型号TVS,IPP越大,耐脉冲电流冲击能力越强,若在IPP相同下的VC越小,说明TVS的钳位特性越好。
(5) 结电容Cj
结电容是TVS中的寄生电容,在高速IO端口保护需要重点关注,过大的结电容可能会影响信号的质量。

楼主:
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 TVS 的最大电流。TVS的漏电流一般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对于某一型号 TVS, IR 应在规定值范围内。对 TVS两端施加电压值为Vrwm,从电流表中读出的电流值即为TVS的漏电流IR 。对于同功率和同电压的 TVS,在Vrwm≤10V时,双向TVS 漏电流是单向 TVS 漏电流的 2 倍。对于一些模拟端口,漏电流会影响AD的采样值,所以TVS的漏电流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