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过零检测

楼主(2022-07-21):
使用新唐nuc505的SD_MP3_PLAYER例程开发音乐芯片的时候,发现每次切歌的时候存在pop声。不知道是不是每次切歌的时候声音都会被mute然后再增益为设定值这个过程导致的,然后查阅手册发现有个过零检测可以用来降低增益改变带来的pop声,但是手册感觉看的不是很明白。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太专业了~~

网友B:
我的水准是,出声就行

网友C:
是的,有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功放部门输入没有接地。需要搞个大电阻接地,当没信号的时候不会引入噪声。

网友D:
播放先清i2s fif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的功放部门输入没有接地。需要搞个大电阻接地,当没信号的时候不会引 ...

大电阻会不会引入静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