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驱动板,母板的区别

楼主(2022-07-21):
开发板:就是通常用作开发用途的PCB,通常上面载有一个或多个MCU/FPGA等器件作为核心,以及一些外设例如Flash、SRAM、SDRAM、LED、数码管、TFT LCD等外设作为辅助开发,以及一些额外的引脚。

驱动板:通常是用于驱动特定外设的,例如大功率步进电机、大的液晶屏等。

母板:或者叫底板,通常将开发板或者是核心板插在其上,同时将驱动板也连接在其上,主要起到一个大型连接器的作用,当开发板或者说核心板上的外设不够时,也会部署一些额外的外设用来辅助开发并最终形成整个产品。

网友A:
定义和理解不一样,没有什么区分,都是电路板

网友B:
不同产品定义理解不一样

网友C:
母板其实就是底板

网友D:
一般驱动板的功率都比较大

网友E:
其实没有必要分的这么详细

网友F:
只是一种字面意义的理解

网友G:
仅仅只是用途不同而已进行的区分

网友H:
其实没有严格的区分

网友I:
驱动板的功率要很大

网友J(2022-08-22):
这个跟你习惯有关系,一般都是核心板,开发板,等等

网友K:
母板属实就除了核心板之外的板子呗

网友L:
就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吧

网友M:
我觉得开发板好像功能就很全了

网友N:
驱动板就实现的驱动功能而已

网友O:
我认为开发板就仅供学习使用的

网友P:
母板可能是做拓展的吧

网友Q:
其实核心板和母板一般是比较搭的

网友R:
母板也可以叫扩展板

网友S:
你这分的还可以呀,很清晰明了

网友T:
不同厂家定义不同

网友U:
还可以这样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