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37程序运行在外部FLASH案例

楼主(2022-07-21):
测试板基于:AT-START-F437(因为我手上只有全功能板,我通过跳线连接到另一块板子上的NOR FLASH,引脚配置和AT-START-F437相同)

首先将NOR FLASH算法复制到KEIL目录下:

把程序放在NOR FLASH

跑一下看看,如果正常运行,LED4会变换。

执行速度很慢,不实用,搞来玩一下可以。

网友A(2023-08-02):
你的这个AT32F437_EXT_FLASH.FLM 算法文件怎么来的?

网友B:
串行norflash还是并行?

网友C:
这个怎么配置代码呢?

网友D:
AT-START-F437板子性能真不错。

网友E:
这个flash是如何扩展呢

网友C:
AT32F437支持外部sram吗

网友D:
如何搬运代码过来呢?

网友F:
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