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linux下面用JLINK OB 没法调试

楼主(2022-07-21):
自己买的N32G430但是在LINUX下面用JLINK OB命令行调试 选N32G430C8提示
****** Error: Error while loading algo for flash bank @ 0x08000000: No loader specified
No valid device has been selected.

但是选STM32F103C8能调试,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我不懂电脑软件不知道怎么改,PDF只有WINDOWS的教程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JLINK软件版本选错了,按照官方PDF选JLink_V640就行了。

老版JLINK OB需要升级下固件和电路

楼主:
物美价廉打算再买点,试了下PA0点灯。。。

楼主:
第一次成功驱动COG12864。。。不要笑话我菜,虽然一大把年纪了但是这东西以前还真没用过。。。
电路图

液晶手册

程序

COG12864 初始化命令(我第一次用,大家给看看有没有问题? )
  1. movs r0, # 0xa2                @ 偏置选择
  2.         bl __xie_spi1
  3.         movs r0, # 0xa0                @SEG方向(横 0=0到131,1=131到0)
  4.         bl __xie_spi1
  5.         movs r0, # 0xc8                @选择COM方向(竖 0=0到63, 1=63到1)
  6.         bl __xie_spi1
  7.         movs r0, # 0x2f                @选择调节率
  8.         bl __xie_spi1
  9.         movs r0, # 0x81                @设置EV命令
  10.         bl __xie_spi1
  11.         movs r0, # 0x30                @设置EV(0x00-0x3f 对比度)
  12.         bl __xie_spi1
  13.         movs r0, # 0x2f                @助推器开启
  14.         bl __xie_spi1                @调节器开、追踪器开
  15.         movs r0, # 0xaf                @显示开

编译器ARM-NONE-EABI

字库软件

实物图

视频

又买了24片,用的100减50和16减15两个优惠券哈哈,真是便宜啊。

楼主:
ADCCLK=128MHZ,ADC采样率9.14MHZ ??我没算错吧,这ADC够快啊
ADC实验,TIM1_CH1输出一个方波,通过100欧电阻接到ADC通道4,采集到0X20000200一个序列直到内存满
同时LCD现实数字

已经都上电了,为啥还要开两次才能启动。。。

程序

楼主:
50HZ 12V交流输入,锁相输出可变相位和振幅的SPWM

电路图
COG12864.pdf (65.75 KB, 下载次数: 0)

程序

实物

视频

楼主:
STM32F103制作的JLINK OB 啊

网友A:
直接自带的下载器不行吗

网友:
没有在linux上用过jlink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自带的下载器不行吗

自带的没LINUX版驱动吧

楼主(2022-09-07):
新制作LCR表正在制作中。。

https://github.com/yjmwxwx/n32g430/tree/master/lcr1

100KHZ测1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