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三极管的导通与关断控制MOS管的导通与关断

楼主(2022-07-21):
图中:三极管控制MOS管不能成功。理论想法是IO接口输入高电平控制三极管导通,MOS管导通,IO接口输入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关断,MOS管关断。实际是IO接口还没有信号输入时,LED1已经开启,说明MOS管已经导通,测量V+,已经有电压输出了?。求解!file:///C:/Users/zhang/Desktop/QQ截图20220721192206.png
接下来试了另外方案还是上述状况,可有解?

网友A(点评):
没有看到图片呀,楼主再看看。

网友B(点评):
图的链接在楼主的电脑上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D:
面对这类问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本基础的书籍来学习,实践发现居然买不到这样的书。难怪有人说学校教材是最好的专业书籍。

网友E:
看不到图,先确认一下你三极管的控制是处在开关状态。偏置是否正确。。还有MOS管的输入级因为是电压控制,需要加个小电容滤波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