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芯片,Xdata使用超过650,就会不稳定了

楼主(2022-07-21):
N76E003这款芯片的Xdata,使用超过650,就会有各种奇怪的问题产生了,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定时器莫名变慢了,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后面清了一些变量,释放了一些Xdata空间,问题就好了。
这两天又遇到奇怪的问题,uart发送数据总是丢字节,查了半天也找不到原因,最后又是清理了一部分空间把710字节清到620字节,又莫名其妙解决了问题,反复测试确实是清理内存这操作解决的问题。
两次都大概做了一下测试,xdata内存使用不要超过650字节,则不会有问题,超过了,就不好说了。有人有类似的经历吗?是不是内存溢出了?

网友A:
新唐代理,有技术问题沟通下  Q:223661503

网友:
不稳定是个什么概念,数据丢失?

网友B:
把最佳化设成0试看看。

网友C:
是不是启动文件里XDATA设置的大小比较小,导致内存没被初始化。建议看一下STARTUP.A51里的XDATALEN设置的多少

网友D:
具体说说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