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S中的辐射抗扰度在180Mhz时,产品的CAN报文不发送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21):
请问EMS中的辐射抗扰度在180Mhz时,产品的CAN报文不发送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好,我这边做EMC一站式解决方案,方便可以加微信沟通:17674523435

网友B(2022-08-26):
应该是受到干扰了,是用屏蔽双绞线吗

网友C(2022-11-08):
应该是共模干扰太大了,其一可以试试楼上所说,用屏蔽双绞线。其二可以试试用共模电感,或用磁环套入传输线试试。

网友B:
可以选一个在180M附近阻抗大的磁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