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双面贴片怎么加工?PCBA厂家单双面贴片加工工艺简述

楼主:
  今天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为大家讲讲SMT贴片加工工艺流程有哪些?双面SMT贴片工艺流程。在每个PCBA生产车间内部,都会有SMT贴片加工流水线。在这条流水线上,我们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SMT贴片加工流程
  1. 印刷无铅锡膏
  在印刷无铅锡膏中,我们应注意钢网与PCB对齐。钢网开口和PCB焊盘必须完全重合。试印3块后确认OK才能开始正常生产。印刷后,应对每块PCB进行自我检查,印刷锡膏不允许出现多锡、少锡、连锡、偏移等不良现象。印刷不良的产品必须仔细清洁,及时擦拭钢网,及时添加锡膏,以确保锡膏在钢网上滚动量。
  2.贴装小型物料
  贴装小型物料的机器是CP机器,能够快速安装材料。在启动机器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例如放置材料和机器的定位设置。当机器黄灯点亮时,应准备填充材料。
  3. 贴装大型物料
  此过程的目的是帮助PCB添加之前CP机上不能贴装的大型物料,比如晶振。为此,我们使用XP机。它可以实现大型物料的自动装载。请注意,该过程类似于CP机器。
  4. 炉前QC
  该环节是整个SMT流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该环节可以确保所有半成品在通过炉之前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叫做炉前QC。此位置通常使用质量控制来检查从贴片机出来的PCB板。查看布局是否存在泄漏,偏差等问题。然后对板上的泄漏或偏差进行手动校正。
  5. 回流焊
  回流焊接的目的是使板上的焊膏熔化,从而使材料牢固地焊接到板上。此过程所需的机器是波峰焊。在波峰焊中也应注意几点。首先,应调节炉内温度,这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例如PCB板的加热程度和材料的耐热程度。然后,应为波峰焊设定最佳温度,以使PCB通过熔炉后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6. 炉后QC
  质量就是生命。在熔炉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空焊,虚焊,焊接等。那么如何找到这些问题呢?我们还必须在此环节中安装QC,以在炉子后测试面板。然后您进行手动校正。
  7. QA抽检
  完成所有自动贴装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步,即抽查。抽样检查的这一步骤可以粗略评估我们产品的生产合格率,即质量。当然,抽样检查必须每一步都认真进行,不要遗漏页面上的每一个细节,以确保公司产品的质量。
  8,仓储
  最终放入存储库。存放时,还应注意包装整齐,不要疏忽大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客户提供完美的体验。
  双面SMT贴片工艺流程
  双面贴装也是目前行业内的主流需求了,终端产品越来越小,越来越智能,集成度越来越高。一块PCB电路板上堆叠出各种各样功能的元器件,所以就需要把电路板的A面和B面全部都利用起来。
  那么我们先试想一下,当电路板的A面贴装完元器件以后,就需要再过来打B面的元器件。
  那么这个时候A面和B面就会颠倒位置,原来再上面的现在要翻到下面,原来在下面的要翻在上面。这个翻转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还必须要重新过SMT贴片回流焊,因为有些元器件特别是BGA,对于焊接的温度非常的苛刻。
  如果在第二次回流焊接的时候锡膏受热融化有比较重的零件在底面(第一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因为自重加上锡膏熔融松动而使器件掉落或偏移,造成品质异常,所以我们在PCBA加工中的工艺管控中对比较重的器件焊接都会选择在第二次焊接的时候才过回流焊。
  另外,对于一块电路板上BGA和IC器件比较多的时候,因为要杜绝某些掉件和焊锡回流问题,所以会把重要器件放在第二面打件,让它只过一次回焊炉就好。
  对于其他细间脚的元器件,对于对位的精细度要求,这种器件,如果在DFM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第一面就先贴装,那么它就会比放在第二面贴装对于精密度的控制要好。
  因为当PCB电路板在第一次回焊炉后,高温焊接的影响下会发生肉眼看不到但影响部分微小引脚焊接的弯曲和变形。同时而来的问题是会造成锡膏印刷产生微小偏移,而且第二次锡膏量难以控制。
  当然还有一些元器件是因为制程的影响,本身就不参与A面和B面的选择。所以如何更好的实现焊接的质量最优化,其实就是选一个对制程影响最小,品质可以得到最佳化的步骤而已。
  关于SMT贴片加工工艺流程有哪些?双面SMT贴片工艺流程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