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振弦采集仪数据查看和参数修改

楼主(2022-07-22):
多通道振弦、温度、模拟传感信号采集仪数据查看和参数修改

一、数据查看
通过按键操作,可使数码管显示不同类别的实时数据和运行参数,数据名称数码管显示3 位符号,第一位为字母,表示当前正在查看的数据类别,后面两位用数字表示正在查看数据的编号。数据类别用字母表示,F 表示频率类别,T(小写 t)表示温度类别,P 表示系统参数类别。
1.频率数据查看
频率值用 FXX 表示,XX 代表通道编号,短按【SWITCH】按键查看下一通道,短按【SETTING】按键查看上一通道。
2.温度数据查看
温度值用 TXX 表示,XX 代表通道编号,短按【SWITCH】按键查看下一通道,短按【SETTING】按键查看上一通道。
3.通用 ADC 数据查看
ADC 数据用AXX 表示,XX 代表通道编号,短按【SWITCH】按键查看下一通道,短按【SETTING】按键查看上一通道。
4.系统参数查看
系统参数用PXX 表示,XX 代表参数地址,短按【SWITCH】按键查看下一参数,短按【SETTING】按键查看上一参数。

二、参数修改
使用按键修改参数,使用按键修改某个参数的方法如下:

1.在系统参数查看页面(PXX 页面),按【SWITCH】或【SETTING】按键切换到要修改的参数项。
2.长按【SETTING】按键,当数据值数码管开始闪烁时表示当前已处于参数修改状态。
3.点击【SWITCH】按键切换当前参数值为下一备用值,点击【SETTING】按键切换 当前参数值为上一备用值。
4.长按【SETTING】或【SWITCH】按键,当数据值数码管不闪烁时表示已完成此参 数的修改。
注:长按【SWITCH】或【SETTING】按键均可退出参数修改状态,区别在于后者会永久性保存参数值,不受断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