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OKRK3399开发板预留I2C4挂载EEPROM

楼主(2022-07-22):
小编将通过本篇文章为大家列举和说明如何使用I2C4挂载at24c08(EEPROM)芯片。

编辑

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修改结果
1、修改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OK3399.dts,添加修改如下: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2、摘除at24c08模块上的上拉电阻,飞线使用1.8V给模块供电,接入I2C4_SCL和I2C4_SDA。

修改思路
我们要添加一个I2C设备的思路为:在设备树中添加描述->在设备树描述中添加对应设备驱动->设备驱动添加到内核。

按照思路,首先要在设备树I2C4节点下添加at24c08的设备信息。在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OK3399-C.dts文件,找到I2C4节点如下:

编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目前是disabled的状态,并且没有任何设备信息。添加设备信息如下:

如上图,通过设备树告诉内核,I2C4开始使用,并且挂载了一个EEPROM设备,名字叫at24c08@50,其使用的驱动是compatible=“”;

那么我们现在缺少这个驱动,一般的I2C设备所使用的驱动文件对应的I2C厂家会提供,如果厂家说不需要驱动等,其实不是指的真的“不需要”驱动,而是他们的设备是可以使用通用驱动的。

本文中的设备就是这样,与厂家沟通后表示没有驱动文件。那么直接在内核目录下查找eeprom、at24这样的字眼,找找看有没有对应的通用驱动文件。

可见有kernel/drivers/misc/eeprom/at24.c文件。

查看其内容是如何匹配使用这个驱动的,正常来说驱动文件中应该预留了.compatible= *** 作为设备树调用该驱动的接口,只要在设备树描述里的compatible与 驱动文件中的.compatible中描述的一致,就会匹配成功了。

但是这个at24.c中并没有.compatible,只有一个at24_ids如下其中有”24c08”:

对比同目录的at25.c文件就有.compatible没有ids。

ids中描述的也是和.compatible一样,是设备树用来识别匹配使用的,其中的三种识别匹配条件感兴趣的可以深追一下。因与本文无关,不再赘述。所以找到了对应的驱动文件,返回设备树添加描述。

现在这样是告诉了内核我要使用I2C4,我的I2C4下有个EEPROM设备,使用的是“24c08”驱动,但是还没有将”24c08”这个文件给到内核,那么接下来的目的就是把驱动编进内核。

在kernel目录下运行makemenuconfig,搜索at24,如下:

按下数字1,自动跳转到对应选项,按下y选中,保存退出。

因为makemenuconfig修改的是.config文件,而编译脚本中每次都会重新生成.config文件,所以为了让修改生效,修改编译脚本,使其不重新生成.config文件,如下:

将生成.config文件的命令注释掉,编译内核,这样就将”24c08”给到内核,也通过设备树告诉内核,I2C4下有个EEPROM设备要用“24c08”。

到此,我们的常规添加设备思路就已经完成了:在设备树中添加描述->设备树描述对应设备驱动->设备驱动添加到内核。

接下来就是编译内核,烧写boot镜像到开发板,使用i2ctool的命令进行查看,这里也不赘述i2ctool命令的具体使用方法。使用命令:i2cdetect-l 、i2cdetect-y 4。

对应的地址已经被驱动注册,但是没有生成devices下的I2C4设备,说明模块可能没有正常工作,查看模块相关信息。

模块自带I2C4上拉电阻,因为OK3399-C底板上也带有上拉电阻如下图,并且是1.8V上拉,为了电平匹配,不修改底板的状态下,使用1.8V为基准,将模块带有的上拉电阻摘除,使用1.8V配置。

再次修改设备树,添加上时钟描述和设备地址描述。

编译后,烧写内核,烧写完毕启动开发板。

识别到I2C4下的设备,然后进行读写测试即可,如下命令:
echo"hello my world" > /sys/bus/i2c/devices/1-0050/eeprom
cat/sys/bus/i2c/devices/4-0050/eeprom

至此一个新的I2C EEPROM设备添加成功,对I2C设备的读写操作也可以通过开发板中带有的i2ctool相关命令操作。https://forlinx.com/

网友A:
小编能把图片附上么?感觉图文并茂的话,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B:
缺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