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AL库FREERTOS的LWIP以太网,STM32F407怎样移植GD32F407?

楼主(2022-07-22):
基于HAL库FREERTOS的LWIP以太网,STM32F407怎样移植GD32F407?

网友A:
直接使用就行

楼主:
经过测试,不行的!

网友B:
估计需要处理的很多  肯定不能不改变 就能移植的 否则就是一个型号了

网友C:
需要改变库吗

网友D:
不可以完全不改变就直接使用

网友E:
很多函数的名字都要改了

网友F:
有些头文件啊 配置啊 都要改

网友G:
这俩型号我记得是引脚都一样的是吗

楼主:
其它功能正常,只有以太网不正常。

网友H(2022-09-09):
我目前正在使用 STM32F427的HAL库开发 GD32F450 的以太网, 目前已经通了(freeRTOS+LAN8720+lwip),但是...  最头疼的问题来了,需要多次复位才ping得通,再次复位不一定能不能ping通。  至今没找到原因。  使用GD32的官方以太网例程(没用实时系统)就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它功能正常,只有以太网不正常。

LZ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I(2023-05-12):
引用 楼主:
其它功能正常,只有以太网不正常。

确实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老哥解决了么

楼主(2024-02-27):
没解决,用ST的407了

网友J(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