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mos管GS振铃出现在奇怪的地方

楼主:
求助mos管GS振铃出现在奇怪的地方,拜托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
出来的振铃如图

放大一点

网友A(2022-07-22):
驱动电压过低

网友B:
VDS 也振了?

楼主:
Vds波形

放大图片

楼主:
但是我去掉图腾柱,直接IO口直接驱动mos管,波形一样,没效果

网友C:
DCM模式,这不正常吗?
D级接了什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M模式,这不正常吗?
D级接了什么负载?

boost电路

网友D:
你的图驣柱基极缺少上偏置,因为单片机的3.3V和5V电源之间有压差,导致驱动有微漏电流,关闭时电感的感生电势振荡耦合至输入形成的,真正的MCU驱动图驣,应该在前面加一级NPN三级管驱动。保证图驣的开和关是完全的。
如下图:

网友E(点评):
仿真出现一个100多V的尖峰是怎么回事

网友E(点评):
仿真也会出现振铃,G级也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驣柱基极缺少上偏置,因为单片机的3.3V和5V电源之间有压差,导致驱动有微漏电流,关闭时电感的感生电 ...

原来如此,谢谢大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大佬

解决了吗?

网友G:
正常的,把R5 R6减小些,可以稍微改善。

网友H:
是不是驱动的地线接的地方不对,将功率信号叠加在驱动上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的,把R5 R6减小些,可以稍微改善。

没有效果,gs有高频震荡,然后我在R8并联102电容改善不少,但是不能根除

楼主:
@luck_gfb @lfc315 @zlf1208 @xaorry @qwer345 @hjl2832 @lyjian @xch @zhangsuixin 解决了,21ic交流群里也有大佬指点过,6楼和8楼的回答应该是对的,一开始电感用33uh,后来我计算出来结果是48uh,然后换上47uh,波形有改善,最后电感换成680uH就好

楼主:
手头上没有其他稍微大一点的电感

网友I:
有电感会振铃不是正常的吗,电感从33加到680,这体积成本都没要求的吗?改变电感只是改变了振铃的频率。

网友J:
把电阻R8并联到GS两端,现在的接法引入了R7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把电阻R8并联到GS两端,现在的接法引入了R7

驱动电路所有的参考地都要放在mosfet的S,就你这个电路

网友K:
升压电路有电感,振铃是很正常的,因为有LC。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电感会振铃不是正常的吗,电感从33加到680,这体积成本都没要求的吗?改变电感只是改变了振铃的频率。 ...

有要求,这只是初步,后面去买个合适大小和感量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驱动电路所有的参考地都要放在mosfet的S,就你这个电路

R7,0欧姆只是为了测电流方便,后面会去掉

网友B:
看波形说明振铃是Vds引起的,
没关系就算了。

如有强迫症一定要去掉,得给整流二极管加个阻尼电路。一般是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并联在二极管两端。
需要继续实验获得振铃电路各个寄生参数,然后仔细计算阻尼元件参数,获得临界阻尼即可。不会算就用仿真器蒙。

网友B:
用这个电路模型仿真。 VF1 是阶跃脉冲,VF2 波形是个衰减振荡波形。
CL,CMOSFET,CD 分别是电感,MOSFET,DIODE的寄生电容。

网友B:
加上C1,R2阻尼后。
差不多振铃消失。

由于C1为100nF,所以R2损耗较大。
可以使用其他电容电阻组合。获得较好的阻尼且损耗较低。

网友B:
使用100pF + 1.2kOhm 组合。略微欠阻尼

网友B:
1nF+820Ω组合,相当好。
开关损耗比使用100nf的组合降低差不多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F+820Ω组合,相当好。
开关损耗比使用100nf的组合降低差不多100倍。

开关在哪呢,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在哪呢,看不到

振铃在开关断开后产生,二极管也断开。图中仅剩下mosfet和二极管寄生电容部分。
开路部分需要画出来?我还不知道怎么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