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不支持 USB 和 CAN同时使用?

楼主(2022-07-22):
本想自己设计一个USB_CDC 到 can的透传模块,两个外设都独立调通了,合在一起就无法运行,请问有没大神知道原因的 ?

楼主:
这个芯片设计有点缺德
手册上写着:
   24.2. 主要特性
   与CAN共享512字节的专用SRAM用于数据缓冲

   注意:USBD与CAN共享这个专用的512字节SRAM存储。

到底能不能一起用也没说清楚,垃圾!!

楼主:
24.2. 主要特性
与CAN共享512字节的专用SRAM用于数据缓冲;

网友A:
楼主不是第一个掉坑里的,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不能同时用,因为STM32F103也不行!

网友B:
USB_CDC 是怎么传输数据的?

网友C:
我认为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共享内存块可以作为互斥访问

网友D:
不支持同时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B_CDC 是怎么传输数据的?

就是虚拟串口啊。

网友F:
3xx系列我记得是给电机控制优化的. 这个方向不需要usb和can同时使用.
相同引脚,你可以换其他系列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