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比较器电路,如何避免震荡

楼主:
TL431做的一个比较器电路,设计思路是1脚电压高于2.5V时候,OUT输出低电平,低于2.5V时候,输出高电平。目前,1脚电压在2.5V附近时候,out出现震荡。请教下如何减少或消除这个震荡,目前1脚电压 质量比较好了。

网友A(2022-07-23):
想不跳就加滞回hysteresis,OUT后面再加一级三极管反向,然后把反相后的信号通过一个大电阻Mohm级别的连接到431-Ref上面。

网友B(点评):
谢谢坛友赐教,不过俺英语水平很差,请坛友最好换成中文,用翻译软件搞得理解不了。

网友C:
1脚对地接电容会更加不稳定,应该是输出脚和反馈脚之间串联RC。

网友B(点评):
请问这两个元件的数值该如何选取,有无经验公式?

网友D:
TL431从2脚取电,所以振荡。该电路不成立。

网友B(点评):
那么坛友能分享一下可以实现该功能的电路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