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高手下图框中元器件作用

楼主:
#21ic问答#    上图是一个出风机的电源电路,两过框内的电路都是两个240K电阻串联后,通过一个光耦接入到AC的L,N端,只是接入的位置有点差别,根据吹风机的
功能,可知接入下面框中的电路,风速会加大,请问高手们,此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点评):
不知道P25什么端口,这个应该是固态继电器或者调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