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软件模拟为什么不能进入定时中断呢?

楼主(2022-07-23):
我用FET_examples目录中FET140文件夹下,fet140_ta01.c文件组建项目。
在iar for msp430 环境中,用软件模拟为什么不能进入定时中断呢?
在这个环境中如何设置lfx 和x2呢?并并我修改了程序,将其时钟源改为dco,也不中断。

网友A:
CLOCK的模拟需要硬件支持的,软件模拟无法完成。

网友B:
基本上模拟只用来验证一些C语言算法,和硬件中断相关的,都是需要硬件支持的。

网友C:
可以弄一块LaunchPad,4.3美金。带仿真器,适合入门学习

网友D:
是不是因为软件模拟实际上并没有启动芯片的定时器,所以才没有中断的。

网友E:
建议使用仿真软件测试。

网友F:
这得硬件产生中断的吧 进入中断必须有硬件才能行

网友G:
手动去设置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是可以软件触发中断的。

网友H:
用软仿就进不了CPU定时器0的中断。

网友I:
有中断触发后就会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J:
你的中断程序压根没进去吧

网友K:
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设置断点,就可以观察了。

网友L: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的断点无法触发。。

网友M:
软仿的情况下CPU定时器0的中断到来(中断标志位置位)后PIE的相应中断标志位没有自动置位。

网友N:
都是使用开发板进行定时器中断仿真。

网友O:
建议使用硬件进行仿真和调试的。

网友P:
需要硬件来支持中断的,跟定时器中断关系比较大。

网友Q(2023-02-23):
中断打开了吗?优先级怎么样?触发信号有了吗

网友R(2024-07-06):
一般PCB是V-CUT,

网友S: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T: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U: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V: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W: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X: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Y: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Z: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AA(2024-12-30):
定时器的中断未使能

网友AB:
在启动代码中或在ISR使能之前,使用__enable_interrupt()来全局使能中断。

网友AC:
检查定时器配置

网友AD:
检查模拟器设置有没有禁用中断或定时器功能。

网友AE:
检查是否有任何硬件或软件错误导致程序挂起或进入无限循环。

网友AF:
使用特定的函数(如TA0CCTL0 &= ~CCIE;来禁用中断,TA0CCTL0 |= CCIE;来启用中断)来使能或禁用特定定时器的中断。

网友AG:
检查时钟源配置

网友AH:
中断向量表是否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AI:
你的中断程序都没进去吧?

网友AJ:
这需要硬件来产生中断。你必须有进入中断的硬件。

网友AK:
是因为软件仿真实际上并没有启动芯片的定时器,所以没有中断吗?

网友AL:
STM32微控制器使用中断优先级来决定哪一个中断先响应。

网友AM:
如果使用软模仿,则无法进入cpu定时器0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