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操作系统中任务之间通信的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2-07-23):
操作系统中任务之间通信的方式有哪些?

网友A:
通信就是说进程之间传递数据。常见的方法有   pipe(管道),FIFO(命名管道),socket(套接字),SysVIPC   的   shm(共享内存)、msg   queue(消息队列),mmap(文件映射)。以前还有   STREAM,不过现在比较少见了(好像)。

网友B:
Unix   信号是异步处理的、可以终端接收进程执行过程的特殊   IPC   方式——其实既可以算同步也可以选通讯了。

网友C:
socket   是有的,然后是   Pipe   管道和命名管道(比   Unix   的管道强悍的多,口水一个),FileMapping   是有的,共享内存没有太大印象,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   mail   slot,看到过,没见过人用……   COM   不知道是怎么传递对象的?

网友D:
Windows   Message,应该是高阶的、经过封装的同步方式,但是非常好用。IOCP、异步   socket   和窗口信息都是   Windows   Message   传递的。

网友E:
我觉得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是有点难。

网友F:
通常包括: 共享内存,数据的简单共享。

网友G:
交换信息的方式一般采 用: 单向同步或通信。

网友H:
操作系统可以有不同的信号量。

网友I:
任务间通信的机制是消息。

网友J:
三种任务通信方式:信号量、消息邮箱和消息队列。

网友K:
可以在内存中创建一个存储空间作为该数据的缓冲。

网友L:
所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一般都会提供许多任务间通信的方法。

网友M:
信号量其实就是一种通过数字大小来实现限制资源使用的一种机制。

网友N:
楼上有几位都说了,主要是信号量的。

网友O:
一般分为三种: 二进制信号量:最快的最常用的信号量,用于解决同步问题。 互斥信号量:为解决具有内在地互斥问题、优先级继承、删除安全和递归等情况而最优化的 特殊的二进制信号量。 计数信号量:类似于二进制信号量,但是随信号量释放的次数改变而改变。

网友P:
通过消息通信的二进制信号量。

网友Q(2023-02-23):
管道、有名管道、消息队列、信号量、共享空间、信号、套接字。

网友R(2024-04-05):
任务之间可以通过消息队列传递数据。消息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保证了消息传递的顺序性。

网友S:
管道是一种特殊的文件,用于在父子任务之间或兄弟任务之间进行通信。管道可以用于传输数据,但通常传输的数据量不大。

网友T:
全局变量可以被系统中所有的任务访问和修改,但这种方式可能会导致数据竞争和不可预期的结果,因此在设计时需要谨慎使用。

网友U:
邮箱,消息队列,信号量,不同OS有所区别。

网友V:
全局变量

网友W: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可以用于任务之间的通信。一个任务可以向队列中发送消息,另一个任务可以从队列中接收消息。队列可以实现任务之间的异步通信。

网友X:
消息队列允许任务之间通过发送和接收消息进行通信,适用于任务之间需要交换大量数据的场景。

网友Y:
共享内存是一种允许任务之间直接访问相同内存区域的通信方式。任务可以在共享内存中读写数据,实现任务之间的数据共享。

网友Z:
异步信号机制

网友AA:
互斥量是信号量的一种特殊形式,用于保护和同步对共享资源的访问。在任何时刻,只有一个任务能够持有互斥量,并访问共享资源。

网友AB:
任务间共享地址空间中的部分区域,可以读写任意数据结构,通常与互斥机制结合使用以避免竞争条件。

网友AC:
消息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用于在任务之间传递消息。任务可以将消息发送到消息队列,另一个任务可以从队列中接收消息。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任务之间的解耦和异步通信。

网友AD:
邮箱是一种类似于消息队列的通信方式,但每个任务都有一个唯一的邮箱。任务可以将消息发送到另一个任务的邮箱,或者从自己的邮箱中接收消息。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任务之间的定向通信。

网友AE:
一些操作系统还支持任务间的直接通信,例如发送和接收消息的原子操作

网友AF:
共享内存是一种让多个任务可以直接读写同一块物理内存区域的通信方式,它通常与其他同步机制如信号量配合使用,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网友AG:
信号量可以用来同步任务,防止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共享资源造成的冲突。信号量可以看作是一个计数器,用来控制对共享资源的访问次数。

网友:
信号量是一种用于同步和通信的机制,它可以用来控制多个任务对共享资源的访问。一个任务在需要访问共享资源时,会尝试获取信号量。如果信号量可用,任务就可以访问资源;否则,任务会被阻塞,直到信号量变为可用。信号量可以实现任务之间的同步和通信。

网友AH:
消息传递是一种更为通用的通信机制,它允许任务之间直接发送和接收数据,可以是同步或异步的。

网友AI:
互斥量用于互斥访问资源,但通常具有优先级继承的特性,以避免优先级反转问题。

网友AJ:
我发现任务之间的同步和通信有点困难。

网友AK:
在某些实时操作系统中,任务还可以通过中断服务例程来进行通信。

网友T:
共享内存是一种高效的通信方式,多个任务可以访问同一块内存区域,需要同步机制(如互斥量)来防止数据竞争。

网友AL:
任务之间共享的一部分地址空间可以读写任意的数据结构,通常结合互斥锁机制来避免竞态条件。

网友AM:
任务可以将数据写入管道,另一个任务可以从管道中读取数据。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任务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N:
互斥锁是一种特殊的信号量,它用于保护共享资源,防止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只有成功获取到互斥锁的任务才能访问受保护的资源。其他试图获取互斥锁的任务会被阻塞,直到互斥锁被释放。

网友AO:
这个和具体用的什么操作系统有关系,常用的有消息队列,邮箱,信号量等。

网友AP:
管道是一种用于任务间通信的数据结构,它允许任务之间通过管道发送和接收数据。管道可以实现任务之间的同步通信,类似于信箱。但管道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实现数据的缓冲,从而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AQ:
Mutex 用于相互排斥对资源的访问,但通常具有优先级继承的特性,以避免优先转置问题。

网友AR:
你问的是什么操作系统?一般常用的是信号量、互斥量和消息队列。

网友AS:
一个任务可以将数据写入管道,另一个任务可以从管道读取数据,从而支持任务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T(2024-07-06):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AU: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AV: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AW: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AX: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AY: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AZ: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BA: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BB: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