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EEROM

楼主(2022-07-23):
求低功耗EEROM 8K的 封装尽量小。

网友A:
如果IO口足够,牺牲一个IO控制存储器电源,功耗可以降为零。。

网友B:
最省电的方式就是断电。

网友C:
MCU由于控制的需要,断电会增加系统复杂度。

网友D:
EEROM我用的是写数据是是3mA好大啊!!!

网友E:
不用的时候还是断电比较靠谱~

网友F:
支持断电,以前搞过类似的低功耗设计,刚开始想尽办法都降低不了功耗,后来干脆全部加mosfet,把芯片周围的电全都断了。

网友G:
选择一个低功耗的处理器芯片。

网友H:
选择内部集成的eeprom的芯片吧。外设的功耗无法控制的。

网友I:
目前的MCU的IO驱动都超过3ma,直接输出1和0给eeprom的VDD。

网友J:
加一个引脚控制电源是很不错的低功耗方案。

网友K:
做个FATFS系统就可以读取的。

网友L:
现在集成EEROM的芯片很多。

网友M:
8K,好多芯片内部就足够了,用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