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不知道怎么发送

楼主(2022-07-23):
让AD来采样电压,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因为我采的电压是带有小数的,比如1.31、0、98、1.5像这样就不知道怎么发送啦!
01.float data_to_send = 1.23;

02.byte *p;

03.

04.p = (byte *)&data_to_send;

05.uart_send_byte(*p++);

06.uart_send_byte(*p++);

07.uart_send_byte(*p++);

08.uart_send_byte(*p);

网友A:
你AD采样出来的还是小数吗?

网友B:
串口都是按照字符和字符串发送数据的。

网友C:
如果是16进制数,就没有办法看到小数点“.”。

网友D:
16进制转ASCII码的办法:

1、数值:加0x30。比方“9”,9+0x30=0x39

2、字符:从A开始,大写时为0x41递增,小写时0x61递增。比方“A”0x41、“B”0x42、“a”0x61、“b”0x62

3、其它:小数点0x2e、回车0x0d、换行0x0a

网友E:
如果是为了显示转换成文字就可以了。将每一位数字及符号转换成字符送回上位机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是想方便地传数据,float型是32位,double型是64位,转换成整数发出去,在上位机上再转换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采用ASCII来来处理,因为小数点有对应的数据。

网友H:
用4个字节的无符号整数应该绰绰有余了,把小数放大转换成整数。

网友I:
放大了发送,上下位机协定好。

网友J:
先把二进制改为十进制,然后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输出,就好了

网友K:
直接发AD值,然后上位机做处理,电脑的处理能力比单片机好多了。

网友L:
使用union共用体,把float转换为char型,再发出去

网友M:
读取的时候只要知道第几位是小数就可以的。

网友N:
使用spritf。发送字符就行的。

网友O:
所有的数据发送接收都按照16进制操作。

网友P:
串口也可以发送浮点格式的。也可以人为的定义输出格式。

网友Q:
把小数放大转换成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