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070单字节写入有和好办法

楼主(2022-07-23):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stm32G070 本身的flash只能64位(8个字节)一并写入,但我想单个字节、双字节写。请问有和好办法?

网友A:
不管什么Flash,通用的方法是按最小写入单位,先读出整块数据,局部修改新数据再写入(可能还会需要先擦除)

说的在理不需要纠结最下写入颗粒度,因为很多情况下是先执行扇区擦除在进行写入,那这个时候一般是全扇区的写入,这样写入速度反而更快

网友B:
如果只能64位,那还你只能64位,没法。

网友C:
你都说只能了,
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