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大师指点 提高USART串口通讯接口速率的办法?

楼主(2022-07-23):
原来串口采用USART接口,采用高速串口接口芯片,通讯速率为921.6kbps,现在想将通讯频率提高一倍,计算机扩展串口最高通讯速率921.6kbps限制了串口应用,能否将单片机的USART接口的TTL电平转USB,再接入计算机实现通讯接口提速?

网友A:
串口这个速度可以了吧,再高就误码率上来了。

网友A:
更高速度可以用SPI或者IIC

网友B:
用CH340, USB转TTL,最高可以支持到4Mbps速度。
也可以用专门的高速串口扩展卡,至少也可以支持到2Mbps。

MCU这边,用32F030C8T6,串口最高可以支持到6Mbps。
试过MCP 3Mbps -> CH340 -> USB. 满负荷连续通讯24小时,没有任何误码。

网友C:
不明白你要什么?
是要设备和PC通讯,但受限于RS232的115200bps?
那就换USB口好了,12M还不够你用?设备的串口转一个USB转UART TTL的芯片,大把,硬件上是USB口,实际软件还是UART,都简单.

网友D:
串口就是中低速的东西,你不能要求拖拉机上高速,当然也不能要求跑车开泥巴路。

网友E:
换带usb的芯片把.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原来设计MCU是STM32F745VET6,采用串口通讯920k,是能满足要求的,项目提出新的需求,要求通讯速率翻一倍,想以最小的改动实现系统功能。

楼主:
MCU实现36路ADC采样,并将采样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工控机串口接口。现在想把工控机串口改成USB接口,不用虚拟串口接口。

用网口,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高速度可以用SPI或者IIC

工控机没有SPI,II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H340, USB转TTL,最高可以支持到4Mbps速度。
也可以用专门的高速串口扩展卡,至少也可以支持到2Mbps。
...

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F:
可以考虑上俩串口一起通信。
或者改成用以太网。

网友D:
我目前用的是16ch 16bit /ch,10Khz*16ch不间断采集,不掉数,传输速度400k/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上俩串口一起通信。
或者改成用以太网。

两个串口通讯数据同步困难,以太网通讯测试过UDP协议,有2—3ms的延时,另外发现会丢包。

网友G(2023-02-23):
那就只能提高你程序本身的效率了,比如优化算法什么的

楼主(2024-03-29):
多谢各位帮助,STM32F745vet6 串口经CH340G转USB接口实现6M高速通信,已经成功应用现场。

网友H(2024-07-06):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J: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