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串口不定长接收怎么做更好

楼主(2022-07-23):
我看HAL库函数接收和发送函数都是定场的接收,如何实现不定长发送和接收呢?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用到超时中断。

网友B:
最好还是确定好协议,定长接收

网友C:
开定时器做空闲监控,或者直接开串口接收空闲中断

网友D(2023-02-23):
使用中断的方式,使用自定义结束符

网友E(2024-04-01):
空闲中断加DMA

网友F:
如果硬件支持,可以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接收。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这种方法可以实时响应串口数据,但需要注意中断的优先级和嵌套问题。

网友G:
为了更好地处理不定长数据,可以使用环形缓冲区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H:
中断方式是一种基于事件驱动的数据传输方式,可以在接收到数据时触发中断。使用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时,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将其存储到内存中。

网友I: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多线程或多任务处理来同时处理串口接收和其他任务。这样可以避免因为等待串口数据而导致程序阻塞。

网友J:
通过状态机来跟踪数据的接收过程,可以有效处理不同长度的数据帧。状态机可以根据接收到的字节数和预期的数据长度来判断当前的状态,从而做出相应的处理。

网友K:
DMA是一种硬件加速的数据传输方式,可以在不占用CPU资源的情况下将数据从串口接收到内存中。使用DMA接收不定长数据时,需要设置一个接收缓冲区,并在接收完成时通过DMA中断处理数据。

网友L:
用空闲中断就可以

网友M:
当串口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新数据时,会触发空闲中断。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在STM32中,可以通过使能IDLE中断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N:
在设计通信协议时,可以考虑在数据帧的头部或尾部添加长度信息。这样,接收方就可以根据长度信息来确定每帧数据的长度,从而准确地分割出每个数据帧。

网友O:
如果数据传输中存在乱序或重叠,可能需要一个同步机制来确保数据包的顺序和完整性。例如,可以使用序列号或时间戳。

网友P:
在数据包中包含一个长度字段,这样接收端可以在读取数据之前先知道数据包的长度。长度字段可以是固定长度的,也可以是可变长度的,但最好是事先定义好。

网友Q: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可以检查接收到的数据包的长度。如果数据包长度超过预期的最大长度,可以丢弃该数据包或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R:
利用串口接收中断,当接收到一个数据时触发中断。同时,设置一个计时器,如果在预定的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新的数据,则认为数据接收完毕。这种方法可以减少CPU资源的浪费,但需要合理设置超时时间以适应不同的通信情况。

网友S:
为串口接收数据分配一个足够大的缓冲区,以便一次性接收更多的数据。这样,即使数据长度未知,也可以保证大部分数据能够被完整接收。

网友R:
为了避免程序陷入无限等待,可以设置一个合理的超时时间。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仍未接收到数据,则可以认为当前数据帧已经结束。

网友T:
在发送的数据末尾添加一个特定的结束符。当接收到这个结束符时,就知道当前帧的数据已经完全接收完毕。这种方法简单高效,但需要注意结束符不能是通信中可能传输的字符。

网友U:
环形缓冲区可以在固定大小的内存空间中循环存放数据,从而避免了固定长度缓冲区的限制。

网友T:
在接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数据丢失、乱码等问题。因此,需要设计合适的错误处理机制,如校验和、重传等,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V:
为接收的数据分配一个缓冲区,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将其存储到缓冲区中。这样可以确保即使数据不是一次性到达,也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网友W:
双方约定数据包的开始和结束标志,例如使用特定的字节序列作为帧的起始和结束。当接收端检测到起始标志时,开始接收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标志为止。

网友S:
将串口接收设置为中断触发模式,每当有数据到达时,就触发一个中断服务例程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这样可以及时响应串口数据的到来,而不必一直轮询串口状态。

网友X:
设置一个定时器,定时检查串口是否接收到数据。如果定时器到期时串口仍没有接收到数据,则认为当前帧接收完毕。这种方法适用于数据传输速率较慢或数据帧之间间隔较长的情况。

网友Y:
用串口空闲中断处理

网友Z:
使用缓冲区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直到整个数据包接收完成。确保缓冲区的大小足够大,以防止数据溢出。

网友AA:
在某些协议中,数据包末尾会有一个特定的结束符,如换行符"\n"或回车符"\r"。通过检测这个结束符,可以确定一帧数据的结束位置。

网友AB(2024-07-06):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AC: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AD: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AE: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F: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AG: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AH: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AI: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AJ: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AK: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AL:
电机驱动底层源码开放吗

网友AM:
cube ai能用的模型去哪里找啊?

网友AN:
用示波器测量SCK和MOSI,是有波形的

网友AO(2024-08-17):
hal库里不是实现好了嘛

网友AP:
缓冲器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直到接收到整个分组。

网友AQ:
不定长配合DMA加环形缓冲

网友AR:
它迅速从高电阻状态变为低电阻状态,

网友AS:
最好确定一种协议,并以固定长度接收

网友AT:
得到了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U: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和单向tvs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V:
串口不定长接收可通过缓冲区管理和超时设置来实现。接收时,动态分配缓冲区大小,设置合理超时避免数据粘连。监控数据边界,适时读取,确保数据完整性和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