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功耗问题,求教

楼主(2022-07-24):
我通过GPIO来控制继电器,GPIO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可是会造成功耗的大大提高,大概几十毫安,而我单独测继电器的功耗时只有几个毫安,GPIO用的是GPIO_Mode_Out_PP模式,我不怎么懂硬件,可否帮分析下。

网友A:
是包括继电器的消耗吗?如果包括。应该是正常的。继电器大概要几十MA吧

网友B:
一般的继电器大概都要几十MA,先看看继电器的规格书吧。

网友C:
需要看一下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D:
换一种继电器呢?

网友E:
继电器的功耗比较大

网友F:
是的 继电器的功耗不会很低

网友G:
线圈也没有那么大的功耗啊

网友H:
这都不一定的 要看选用的继电器本身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