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eMiniBoard MB-025 如何恢复出厂状态?

楼主(2022-07-24):
1、eMiniBoard MB-025的烧录驱动芯片MM32L373被我按照官网的应用手册《AN0005_芯片恢复出厂设置使用说明V1.4》操作后删除了内部固件,导致无法烧录程序,USB接线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无法识别MM32-Link驱动

网友A:
啥也没有了?

网友B:
把电脑重启试试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D:
这个还有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E:
重新更新固件吗

网友F(2022-10-26):
你可以重新弄一下驱动的,就是把MM32的驱动装上

网友G:
你删除的固件是不是删错了啊?

网友H:
那你得找官方的FAE帮忙了吧,毕竟你可能把link的固件删掉了

网友I:
没遇到过啊,你要是无法使用了,可以按照他家的手册,你再操作一遍试试

网友J:
无法识别link驱动了,那估计是你把link固件也给弄掉了吧

网友K:
你问问他家的技术,看看如何恢复link固件呗,这样才能实现接下来的操作呀

网友L:
之前电脑接这个MM32link是有反应,有驱动存在的是么?

网友M:
你重新操作一下吧,也许能挽救一下

网友N:
你删除的是哪里的固件啊?是不是把MM32link里的固件删除了

网友O:
电脑都不识别了,那估计MM32link的固件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