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OS管关闭延迟问题

楼主(2022-07-24):
输入0V为负,HV和LV为正时,断开HV供电,高低灯切换正常。当0V为正时,HV和0V为负时,板子升温在80度左右后,断开HV,高灯有延时才熄灭,怎样避免高灯延迟问题。

尝试解决:1) 减小R13到1K, 有改善,但仍然会存在延迟。

请教行家,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图,也听不懂楼主讲的什么...

是的,不知楼主到底啥问题。看不懂。第一句话,“输入0V为负,”就看不懂,输入0V在图中何处?是V-吗?

网友B:
高灯(High lamp)熄灭得快,减小R21,到1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灯(High lamp)熄灭得快,减小R21,到1K。试试。

现在由10K减小到2.2K了,改善不大。关键是如果把电源调一下极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