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DMA传输和中断传输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2-07-24):
一直没搞懂DMA传输和中断传输哪个更好用,因为DMA传输完也要中断告诉系统,这个优点在那额

网友A(2022-08-27):
当然是DMA啊,DMA不占用MCU的资源啊

网友B:
中断不行,中断容易被打断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用DMA比较靠谱

网友D:
建议还是用DMA吧,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E:
其实DMA的优势就是,不需要占用MCU的资源

网友F:
属实需要告诉系统啊,不然不就出问题了么

网友G:
优点可太多了,速度快,比中断响应也快

网友H:
我一直使用DMA传输,稳的很

网友I:
. DMA是不需要抢占优先级的,也不需要占用MCU的资源的

网友J:
其实说出来是都可以,但是能用DMA不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