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IV转换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7-25):
高端电流取样

网友B:
高端取样,消除共模干扰,输出共地。与后面负载相接。

网友C:
op3的vcc偏低,6 to 8vv才可靠

网友D:
特色社会主义优势是啥?
能回答出来此问题,这个问题也能回答。

网友E:
需要输入端接近vcc轨的运放。这个电路lm358,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取样,消除共模干扰,输出共地。与后面负载相接。

消除共模干扰?不是消除地线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消除共模干扰?不是消除地线干扰吗?

有一个电源电压的共模电压。我们要的是电流引发的差分电压。但对地电位必然有电源电压电位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