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F103是否也支持ISP下载?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航顺的F103的MCU是否支持ISP下载,是否需要配置BOOT的高低电平然后下载程序啊?需不需要软件对串口的RTS 和DTR进行配置呢?

网友A:
需要配置BOOT0、BOOT1引脚电平,和ST的配置及操作一致

网友B:
应该可以,但要额外配置一下

网友C:
支持的,和某T一样。

网友D:
可以ISP下载的

网友E(2022-10-01):
这个是软件处理的吧,跟硬件关系不大吧

网友F(2022-11-04):
配置BOOT0、BOOT1引脚电平就行

网友G(2022-12-09):
当然支持的啊,这是多么便利的烧录方式呀

网友H:
是支持的,毕竟是完全兼容ST的芯片

网友I:
你需要将BOOT配置一下,其他都是正常操作的

网友J:
ISP基本上是标配的

网友K: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ST的芯片来做就行了,不用有疑问

网友L:
需要配置,但是这个根据软件操作就行,硬件不用配置了

网友M:
你就看正点原子的ST方面关于ISP烧录操作,就可以

网友N:
我记着是boot需要设置高低电平,不然也进不去ISP模式的啊

网友O:
当然需要配置RTS和DTR的啊

网友P:
我也好奇,为啥要配置RTS和DTR呢?这是配置串口控制流的吧

网友Q:
参考ST的烧录方式吧,而且啊,不建议使用ISP烧录,麻烦的很呢

网友R:
航顺的芯片是支持ISP下载的。

网友S:
设置好boot0和boot1,能够ISP下载。

网友:
支持的,你看一下手册。

网友T:
swd下载不好用吗?

网友U:
串口下载时支持的。

网友V:
感觉没有jtag下载便利。

网友(2023-02-04):
支持isp下载程序的。

网友W:
jlink下载吧,还支持方针和调试。

网友X:
为什么不使用swd下载呢。

网友Y:
配置好boot引脚,可以选择isp下载。

网友Z:
ISP一般都是标配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