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小华版的Cube:XHCode的beta版,目前只支持F460的配置,欢迎试用

楼主(2022-07-25):
简单介绍: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 1.管脚和模块初始化配置: 选取管脚配置选项卡,用户可分别在管脚视图或模块树下对MCU的各个可配管脚进行功能配置。工具会保证管脚视图和模块树配置的统一性。用户在模块树下选取任一模块,可进行相应模块的初始化配置。
★ 2.   时钟配置: 选取时钟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相应型号MCU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 3.  工程配置: 选取工程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生成工程的名称,IDE(支持Keil, IAR和Eclipse),工程保存的位置。同时用户需在此界面配置指定相应型号MCU的驱动库(DDL)位置。
目前仅支持F460的主要模块初始化配置和代码生成,欢迎大家使用并积极反馈。

“XHSC XHCode Setup”已更新版本为V0.02,主要更新点:
1.生成代码,错误使用 stcPwmInit.u16CompareValue,DDL定义是 uint32_t u32CompareValue;
2.生成代码,中断出现INT_IRQn编译错误的问题
3.生成代码,将调试引脚设置成GPIO出现的debug报错问题

XHSC XHCode Setup V0.02.zip

网友A:
找不到DLL 无法使用

请使用楼主发布的最新版DDL3.0.0

网友B:
目前DDL版本已更新到3.0.0了,可以找相关代理获取最新的DDL。

@xisolu :直接选择D:\XHSC\HC32F460_DDL_Rev3.0.0\HC32F460_DDL_Rev3.0.0这个路径就可以了。是DDL驱动库文件夹,不是dll文件
您好,我下载了3.0的库。在D:\XHSC\HC32F460_DDL_Rev3.0.0\HC32F460_DDL_Rev3.0.0\drivers\hc32_ll_driver\src路径下面没有.dll文件。其他的文件夹中也没有关于.dll的,请问是我在官网下载的文件出现了错误还是我没找对.dll文件存放的位置。

网友C:
试了一下很方便,而且每一个参数都是中文的,对英语差的同学非常友好。但是配置出来的工程竟然有一个错误。结构目录也不够丰富,修改后内容不知道会不会被覆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DLL 无法使用

你库太老了,用REV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很方便,而且每一个参数都是中文的,对英语差的同学非常友好。但是配置出来的工程竟然有一个错误。 ...

可否将您的配置文件(.xml)上传下,我们看看是哪里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库太老了,用REV3.0

我再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库太老了,用REV3.0

已经生成mdk 工程,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否将您的配置文件(.xml)上传下,我们看看是哪里错了

怎么上传

网友C:
这个文件在哪里

Ctrl+S保存配置,选.xml格式。上传保存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配置完的代码,编译之后不行,例子再原厂的开发板都会死机,3.0的库是不是有问题?

Ctrl+S保存配置,选.xml格式。把配置文件上传,我们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引脚选择完功能以后,不会自动使能模块。也不自动跳转配置界面!这是及其不便利的!

有问题的工程

@Starxxx :不只是这里,好像所有的外设配置了引脚或通道。都不会自动使能
@Starxxx :好的,收到
收到。 关于编译报错,目前的解决方法:在所有功能模块配置完成后,需选中"INTC"中断模块进行中断模块的初始化配置。后续我们会进行相应的更新完善。 谢谢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引脚选择完功能以后,不会自动使能模块。也不自动跳转配置界面!这是及其不便利的! ...

@ Starxxx

网友D:
使用起来,确实非常方便!
建议:
1.IO口可以设置别名,比如LED。参考stm32 CubeMX.
2.增加对RTOS的支持,比如可以直接创建RT-Thread Studio的工程,比如创建MDK工程时,可以选择RT-Thread Nano内核。

应该加入RTOS,支持!

网友:
hc32 的timera默认输出配置有错误,结构体是u32,生成的是u16,报错

收到,谢谢反馈!

网友E:
我使用的是eclipse+gcc方案,生成的工程及代码可以使用,但出现一个rerror: 'INT_IRQ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did you mean 'INT143_IRQn'?,希望能解决一下。
建议:
1.右上角操作图标最好放在左边,左对齐的方式,符合大部分人的使用习惯。
2.新增菜单选项,如新增“文件”,“操作”帮助“等选项下拉菜单及快捷键。
3.代码生成后再次弹出保存径子框,或提示代码已经生成,等提示项。

谢谢反馈!编译error的目前解决方法:在所有功能模块配置完成后,需选中模块树中的"INTC"中断模块进行中断模块的初始化配置(如想使用默认的配置,只需要选中"INTC"显示一下配置即可)。后续版本会修复这个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的是eclipse+gcc方案,生成的工程及代码可以使用,但出现一个rerror: 'INT_IRQn' undeclared (first  ...

谢谢反馈!编译error的目前解决方法:在所有功能模块配置完成后,需选中模块树中的"INTC"中断模块进行中断模块的初始化配置(如想使用默认的配置,只需要选中"INTC"显示一下配置即可)。后续版本会修复这个bug

网友F:
1、gpio配置的时候不能设置管脚名称,很不方便
2、点击管教配置的时候,弹出菜单太长了,看的眼花,而且鼠标移动后,菜单容易消失,使用体验不太好
3、模块树不错
4、保存设置必须要选择文件吗?不方便啊
5、源代码中,INT_IRQn产生错误,配置中已经有向量号了,为啥没有配置出来呢?

网友G:
发送就这,可快速激励作者修复BUG

网友F(2022-08-26):
stcIrq.enIntSrc = INT_SRC_TMR0_2_CMP_A;
    stcIrq.enIRQn = INT_IRQn;                                      //还是没有定义啊
    stcIrq.pfnCallback = &INT_SRC_TMR0_2_CMP_A_IrqCallback;
    (void)INTC_IrqSignIn(&stcIrq);
    NVIC_ClearPendingIRQ(INT_IRQn);
    NVIC_SetPriority(INT_IRQn, DDL_IRQ_PRIO_15);
    NVIC_EnableIRQ(INT_IRQn);

网友B(点评):
这个能够复现吗?

网友F:
/************************* Configure TMR0_1_A***************************/
    (void)TMR0_StructInit(&stcTmr0Init);
    stcTmr0Init.u32ClockSrc = TMR0_CLK_SRC_XTAL32;
    stcTmr0Init.u32ClockDiv = TMR0_CLK_DIV32;
    stcTmr0Init.u32Func = TMR0_FUNC_CMP;
    uint16_t u16CompareValue;
    u16CompareValue = (9600U / ((uint16_t)1U << (stcTmr0Init.u32ClockDiv >> TMR0_BCONR_CKDIVA_POS)) - 1U);
    stcTmr0Init.u16CompareValue = u16CompareValue;
    (void)TMR0_Init(CM_TMR0_1, TMR0_CH_A, &stcTmr0Init);
    DDL_DelayMS(1U);
    TMR0_HWStartCondCmd(CM_TMR0_1, TMR0_CH_A, ENABLE);
    DDL_DelayMS(1U);
    TMR0_HWClearCondCmd(CM_TMR0_1, TMR0_CH_A, ENABLE);
    DDL_DelayMS(1U);

    /************************* Configure TMR0_1_B***************************/
    (void)TMR0_StructInit(&stcTmr0Init);
    stcTmr0Init.u32ClockSrc = TMR0_CLK_SRC_XTAL32;
    stcTmr0Init.u32ClockDiv = TMR0_CLK_DIV1;
    stcTmr0Init.u32Func = TMR0_FUNC_CMP;
    uint16_t u16CompareValue;           //重复定义了啊
    u16CompareValue = (9600U - 4U);
    stcTmr0Init.u16CompareValue = u16CompareValue;
    (void)TMR0_Init(CM_TMR0_1, TMR0_CH_B, &stcTmr0Init);
    DDL_DelayMS(1U);
    TMR0_HWStartCondCmd(CM_TMR0_1, TMR0_CH_B, ENABLE);
    DDL_DelayMS(1U);
    TMR0_HWClearCondCmd(CM_TMR0_1, TMR0_CH_B, ENABLE);
    DDL_DelayMS(1U);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反馈

网友F:
引用 网友F:
compiling main.c...
source\main.c(272): error:  #20: identifier "INT_IRQn" is undefined
      stcIrq.enIRQn = INT_IRQn;
source\main.c(611): error:  #101: "u16CompareValu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int16_t u16CompareValue;
source\main.c(626): error:  #101: "u16CompareValu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uint16_t u16CompareValue;

0.0.2 这个版本没有修复问题 论坛的热度不高啊,加油!

网友H(2022-10-06):
WIN7下运行报错。

网友I(2022-11-05):
图形化开发是以后所有的硬件的首选。

网友J:
期待跟stm32一样,建立完整的cubemx。

网友K:
生成的库代码会不会不兼容其他的工程文件?

网友L:
现在Cube:XHCode都支持哪些芯片?hc32f406可以吗?

网友M:
Cube:XHCode可以配置到哪些外设?

网友N:
WIN7 64位无法运行,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
eclipse才是终极归属,keil和IAR收费,容易被骚扰

网友O(2022-12-14):
更新其他芯片了吗?想从ST cubemx切过来

网友P:
是否支持makefile文件的产生呢?

网友Q:
F460是不是兼容st的产品?

网友R:
也是生成所有外设的代码吗?

网友S:
以后的图形化开发就是趋势。

网友T:
配套的软件工具是最好的选择的。

网友U:
这个的系统时钟可以配置到140Mhz的吗?

网友K:
怎么生成VScode工程文件?

网友V:
现在库文件升级到多少了?

网友W:
跟stm32cubemx越来越像了

网友X:
管脚是怎么对应的定义的呢?

网友Y(2023-02-02):
这个以后的图形化开发新趋势了。

网友Z:
期待类似于stm32cubemx的软件。

网友AA:
可以生成工程文件的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怎么生成VScode工程文件?

也想知道在VSCODE下开发环境

网友AC:
期待添加其他的MCU

网友AD:
用于配置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