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有没有驱动mipi屏方案的MCU?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我这边有个项目,想驱动mipi屏,5寸,航顺的MCU有没有针对这种屏驱动的方案?

网友A:
什么是mipi屏

网友B:
好像没有吧MCU很少有MIPI接口的

网友C:
请问这个是什么屏幕啊

网友D:
采用的是什么连接方式呢

网友E:
没见到有

网友F:
您好,我是锦锐科技做MCU原厂,可以帮您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徐先生 13590224683 微信同号

网友G:
MCU好像很少有MIPI接口的吧

网友H:
估计航顺没有,这mipi很难驱动

网友I:
你可以看看航顺的高端MCU,可能会有

网友J:
一般MCU是不带MIPI接口的

网友K:
你不用mipi接口不行么,RGB不行?

网友L:
其实可以考虑用其他接口的屏幕,mipi的MCU很贵的

网友M:
航顺的话,我看了一圈,好像是没有呀

网友N(2022-08-25):
你问问航顺的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商吧,让他们给你个选型手册,看看上面有没有

网友O:
一般情况ST的F469有,你看看航顺有没有完全兼容的这款MCU呗

网友P:
没有吧,mipi不都是linux的去做么

网友Q:
估计就算是能驱动,效果也不是很好,更何况你这屏还很大

网友R:
可以直接驱动屏幕吗

网友S:
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R:
mipi屏需要什么接口呢?

网友T:
没见过有mipi接口

网友U(2023-01-03):
MCU很少有MIPI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