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对标F0还是F1?

楼主(2022-07-25):
现在新出的系列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些好。

网友A:
STM32G0是支持指令缓存的,有16个字节的指令缓存,OTP区有1K字节,支持快速烧录、PCROP+安全存储区域和ECC纠错,安全存储区域目前只在H7和G0两个系列中存在。

STM32G0一个bank就嵌入了高达128KB的FLASH。FLASH接口管理所有访问存储保护,安全和选项字节编程。

运用优势:高性能低功耗、小的擦除粒度、短的烧录时间、安全和保护。

主要特性:

单bank高达128K字节;

2K字节的页面粒度;

快速擦除(22ms)和快速烧录时间(85µs双字);

预取指和指令缓存;

ECC纠错:每64位双字就有8位纠错码对应

单错误检测和纠错

双错误检测会产生一个NIMI中断

FLASH的组织结构如下:

一个主内存块包含64个页面,每个页面2K字节;

一个信息块包含:

为ST bootloader保留的系统内存

OTP(一次性可编程)1K字节(128双字)用于用户数据

OTP区域中的数据无法擦除,只能写入一次

选项字节用于用户配置;

网友A:
G0定位是入门级的STM32,应该对标以前的F1

网友B:
应该是对标f1把

网友C(2023-03-01):
这对的应该是f1

楼主:
有可能,ST想淘汰F103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ST想淘汰F103

为什么想淘汰F103?

网友E:
可能是对标f1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可能,ST想淘汰F103

淘汰F103干嘛?感觉这个还挺好啊

网友G(2023-04-01):
G0是支持指令缓存的,有16个字节的指令缓存

网友H:
OTP区有1K字节,支持快速烧录

网友I:
PCROP+安全存储区域和ECC纠错,安全存储区域目前只在H7和G0两个系列中存在。

网友H:
STM32G0一个bank就嵌入了高达128KB的FLASH。FLASH接口管理所有访问存储保护,安全和选项字节编程。

网友I:
优势有什么呢

网友J:
高性能低功耗、小的擦除粒度、短的烧录时间、安全和保护

网友K:
单bank高达128K字节;2K字节的页面粒度;

网友J:
为什么想淘汰F103?

网友H:
淘汰F103干嘛?感觉这个还挺好啊

网友L:
淘汰掉f1干嘛?

网友M:
G0是新的一代,PK的可能是F0,L0,还有F1等。

说是ST M32G0是有增加了6款不是

网友N:
可能是f1的迭代产品 吧

网友O(2024-04-15):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P: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Q: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R: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S: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T: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U: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V: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W: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X: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