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实现串口透传转发

楼主(2022-07-25):
(一)预期准备

      实现机制:空闲中断+DMA中断接收不定长串口数据

      开发工具:STM32F103芯片,keil5,usb转ttl工具

      预计实现效果:串口1接收数据然后透传给串口2发出去,保证转发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二)实现流程

      实际测试过程:

      1.程序里面的DMA初始化,引脚配置,以及逻辑部分可以按需来修改;

      2.将芯片串口1和2的接收和发送分别引出来使用ttl转usb接到电脑;

      3.设备向转发板发数据包,串口1并联然后记录原始数据到pc端COM13,
         数据包被透传转发到串口2然后转到PC端COM14进行查看;
      (如果没实际设备可用,可以使用PC端模拟发送数据到串口1,效果类似)

      4.pc端对比com13/14的数据,经过打印两串口的数据字节大小,
        如下图,发送1w+字节数据转发,基本保持一致。
(三) 代码设计实例

本示例usart.c使用串口2接收设备端发来的指令,串口1作为转发口,串口3作为debug调试口
其中,数据处理过程清除USART1->SR和USART1->DR 是有必要的,
以及缓存区的大小最好定义为512或者1024。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方法是不是最好的。

网友A:
方法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B:
的确是好方法

网友C(2022-10-03):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D: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E(2023-02-02):
stm32串口通用怎么加功能

网友F:
stm32如何把串口的数据生成文件

网友G:
stm32 如何通过串口传送报文

网友E:
STM32 串口怎么传文件到FLASH?

网友H:
stm32蓝牙配合什么模块简单

网友I:
stm32怎么通过串口传输文件的

网友:
stm32怎么用两个串口做透传

网友J:
串口透传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K:
是个好办法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