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单片机小白急求教

楼主(2022-07-25):
单片机如何体现出空调的制冷制热跟加湿除湿的功能,急,恳请大佬指教!!!

网友A(点评):
用LED表现出来,灯亮对应功能开启。

网友B:
需要添加相关的传感器

网友C:
温湿度传感器以及驱动电路就行

网友D:
外挂相关传感器啊

网友E:
这得需要多少个传感器啊

网友F:
无非就是采集并输出控制的功能了

网友G:
楼主拿到现成的电路板了吗

网友H:
你是想用单片机做模拟器?

网友I(2022-09-10):
外加传感器